关于用“香蕉水刷下槽子才能过内存,求救”的最新情况

楼主(2011-03-17):
  昨天我发了关于用“香蕉水刷下槽子才能过内存,求救”的帖子,出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4622-1-1.html,现在我想说下最新的情况:
  今天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首先我用砂纸打磨了下插槽,故障依旧。
  第二步:直接换了个新的槽子,故障还是依旧。
  第三步:我还是不甘心,压了下北桥,结果还是老样子,我真是无语了。现在我怀疑可能是主板中间夹层有断线,不知各位高手还有没有高招,不然就只有放弃了!

网友(点评):
插槽不是人为的,不用考虑的

网友:
我记得精英AMD主板有一个型号经常烧内存槽下面的线,好像是68什么的

网友:
换 内存插槽 旁边的供电控制芯片三个角的  试试   槽烧了 那个芯片都烧了 换下试试

网友:
来学习一下

小小学徒工 -2

网友(点评):
你号快了,到处看到你灌水

网友:
AMD 不过内存也可能是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还有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吗?在内存不过的时候测量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啦 怎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没修好。暂时放弃了!过两天在再看看吧

网友:
做个记号,走人。。。

网友:
直接把插槽换了吧

网友:
认真查一下内存的AD线和控制线看看

网友:
放上U后打下内存到CPU的对地值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 有可能是内存到桥或者到CPU之间的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内存到U的线叫什么 ? 多少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