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

楼主(2011-03-17):
接客户一台v3000单桥的笔记本!客户反映上网就黑屏!拿来第一时间测试!上电源适配器没多久就黑屏!不用上网都暗屏!把电源拔掉单用电池开机没问题!把电池下掉单独用电源一样没过多久就暗屏了!换过电源适配器试过也一样暗屏!请问一下是不是管理冲电的那个芯片出问题啊!还是哪的问题啊!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要分清楚黑屏和暗屏的区别、、、暗屏的话在灯光下是可以看见的  按照你说的用电池可以 适配器不好 应该是保护隔离充放电芯片那一块的事 、、可以先查一下

网友:
v3000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查下显卡吧

网友:
v3000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 该是显卡的问题,楼主可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板只有一个桥的!温度是比较高!不想做显卡呀!做了返修跟厉害!准备先修一下保护隔离电路,不行的话再飞一路开启信号给高压算了!

网友:
是暗屏没错,不是黑屏!这板是单桥的,温度是很高!70多度!第一时间就想到显卡!但是不想做显卡啊,做了怕返修率太高了!准备先修一下保护隔离电路,不行再飞一条开启信号给高压!

网友:
果断显卡 。。。

网友:
用电池完全正常还会是显卡问题吗?莫非用适配器的状态下显卡频率升高所以容易造成工作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