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5AP黄线果断只有5.65V 红线只有2.32V橙线1.28V 绿线4.99V紫线6.02V新发现

楼主(2011-03-17):
         一台奇怪的航嘉电源 黄线果断只有5.65V 红线只有2.32V  橙线1.28V 绿线4.99V 紫线6.02V 用LM339  7500B 组合, 2个芯片我逗换过,故障还是依旧  师傅们指导下下 忽然想起 这电源以前是烧了2个13007 和底下的电阻 我已经换上了,但是当时黄线是10.56V  红线 4.68V 紫线是5.22V  绿线是5V  但是我弄了 7500B底下的电阻(和黄线相连的电阻 R59  R60之后就变成这样了)顺便求 R59 R60 的电阻值 谢谢  图在后面

网友A:
电压只有正常值的一半呀,看来像是有一只开关管不工作,检查两只主开关管的B极相关元件!!

网友:
300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只有正常值的一半呀,看来像是有一只开关管不工作,检查两只主开关管的B极相关元件!!

师傅  你所说的开关管是指13007吗?13007 是平衡的

网友:
如果13007两只管的电压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只有驱动电压有问题了,还是一样检查它们的B极相关元件。。

网友B:
品牌机上的电源吧?
这样电源毛病最特别
我感觉...你先把你的待机 (紫线)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上的电源吧?
这样电源毛病最特别
我感觉...你先把你的待机 (紫线)弄好

紫线电压问题不大 不超过7V 就可以~~~~

网友C:
TL494的反馈电压是不是两个分压电阻有一个出问题了。
明显输出电压只是原来的一半,参考电压变高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94的反馈电压是不是两个分压电阻有一个出问题了。
明显输出电压只是原来的一半,参考电压变高了一倍。
...

TL494的反馈电压是不是两个分压电阻有一个出问题了  这2个电阻???我去看看 TL494 还有分压电阻?

网友:
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哪里坏哦~~~

网友:
TLT494 的反馈电压,你检查了没。还有反馈电流,我记得一个是5V,一个是2.5,好像是1脚还是16脚。你看下PDF找找脚位。我网速慢。

网友A:
这个电源是7500b+LM339组合的,没有TLT494,你把R59,R60弄掉了,就得找回来,这两个是+12电压取样电阻,你可以参照7500B的PDF,到底有多大要看了才知道,PDF可以百度的,这个芯片很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7500b+LM339组合的,没有TLT494,你把R59,R60弄掉了,就得找回来,这两个是+12电压取样电阻,你可 ...

R59 251 我从另外一个航嘉同一个位置拆了一个 251下来 ,这个12V 就 变成5.23V 了 但是 我量这个R59 电阻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7500b+LM339组合的,没有TLT494,你把R59,R60弄掉了,就得找回来,这两个是+12电压取样电阻,你可 ...

不行呀~~~找到芯片但是小弟技术差 不能判断 电阻大小

网友:
找图啊,上边可能看不到参数了。只有图。

网友D:
你把弄掉的两个电阻画个电路图看看,应该都是7500第1脚和12V之间线路上的元件。
另外把1脚和2脚的对地电压测量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弄掉的两个电阻画个电路图看看,应该都是7500第1脚和12V之间线路上的元件。
另外把1脚和2脚的对地电压 ...

稍后我上我自己画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弄掉的两个电阻画个电路图看看,应该都是7500第1脚和12V之间线路上的元件。
另外把1脚和2脚的对地电压 ...

已经上图纸了

网友:
都已经N 天了 还是没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