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扭动的三星740N

楼主(2011-03-17):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740N,故障现象是暗屏,拆机,一看呆了一呆,原来是台山寨机。再看12V电源输出端一1000UF鼓包,换后再测高压板保险开路,对地打值为911,感觉没啥问题就换一4A贴片保险上去,通电输入测试信号后图像出现,装机。一通电,晕,发现第二个毛病:桌面图标就象毛毛虫一般扭动,显示区域最边缘本来是笔直的直线,现在可变成了正弦波不停的上下爬,唉,只怪自己没仔细看测试信号的图像,桌面图标S形扭呀扭的图像相机拍不出来,还好边缘能看到锯齿
  一直测试着发现3分钟后图像改善,5分钟后图像正常。据此现象仍怀疑供电不良,是不是还有表面看不出来的电容坏?再拆机,用15B测各点电压:12V为:12.24V, 屏供电为4.92V,
1084-3.3
输入端4.98V,
输出端3.319V,三端稳压输出1.8V也正常,测屏线各信号电压从1.41.5左右也正常,根据修CRT的经验,想想这图像扭曲是不是300V大电容容量变小,或者说输出端还有电容不良,全换,结果还是老样子。又怀疑电源或者高压板对图像有干扰,或者屏有问题,于是一一排除:单独点屏,图像清晰无比,换好的电源来输入12V,不行,再换高压板,还是不行,晕死,只剩下驱动板了….但是背光正常,图像也有,程序不好也不是这现象吧,再在各要紧处按按也没发现有虚焊的,那除了换板可真没招了
示波器看看吧,调好一台垃圾示波器来测,结果在1084输入端发现问题,此处是直流5V,本应是一条清晰的细细的笔直的线,结果看到的是一条宽宽的模糊的大马路,马路边上还有熟悉的毛毛虫在扭曲
对比下面修复好测到的正常波形细而清晰
没想到这条5V供电质量有问题啊,电源管理芯片MP9141ES将输入的12V转成5V
那首先将其输出端470UF/16V电容拆下更换,一测容量只有414UF了,嗯?毛病是不是在这里了,装了25V470UF上去,结果又是毛毛虫,天!怎么还不好啊!一不做二不休,将此线路上的另一只47UF/16V换掉,12V输入端的470UF也换掉,还一样。再接下来是不是要测MP9141ES和将其更换呢?静下心再用示波器测电感输出来接的L2保险,忽然就感觉这条线比1084输入端的要细,要清晰许多,不会吧?怎么同一条电线上的5V电压也有差异啊?灵机一动,在此条线路上每隔一段路刮开一处,用示波器一一测之

发现规律:就是越靠近1084端这线条越糊,也就是说从MP9141ES输出5V1084的线路上,这5V的直流电质量渐渐变差,晕死,世上居有此事,同一条铜箔上的电会不一样?我撬你1084 3脚输入端试试,看你还牛不? 结果在3脚底下的焊盘一测,5V线清晰无比啊,从旧板拆一1084换之,成功。这板本不值得花那么长时间来修和精力来修,换一块2025L驱动板就二十几块钱的事,但是,不怕各位笑话,我这维修费比较低,第一个故障如果将显示器完全修复,那也才30元钱,可是要换驱动板,价格就上去了得和客户沟通过,高了不一定接受,第二是店里也渐渐空了一点下来,耐心去修会得到经验,对以后快速维修有好处

网友(点评):
充分利用了示波器,没示波器的恐怕这个问题死活都找不到的。

网友:
还是有设备好,要测电压还真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

网友:
支持LZ的辛勤劳动,对新人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我不算新人。

网友:
没示波器的人说。。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羡慕!不行我也去弄台示波器来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好久没这么好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很有耐心,精神可嘉,维修也要好的设备,不然疑难故障很难查

网友:
有示波器的,维修可以省不少时间,走少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哪里呀 修显示器这么低价?

网友:
没设备只能瞎摸,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很详细,思路清晰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只测电压还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LZ好经验,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开眼界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价钱低还又是福禄克又是示波器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不是我自己买的,一个以前搞音响的朋友送我的,那时他自己做功放和音箱,为了测试和调试这些东西,就去买来了频率发生仪和示波器,现在改行做其他的了,他说都放着都放得没用了,不如送给我发挥点余热吧。15B是fluke最低档的了,高档的都上千,心里想是想,买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浙江绍兴嵊州人

网友:
神修啊,还用得着上波。有那时间,顶不上工钱。如果不先排除屏修半死白搭

网友:
这种故障要没有示波器不好检查出来喔,看来“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厉害啊,,,,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山寨一样用就行,搞不好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