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楼主(2011-03-17):
dv1000开机一会掉电,拆开机器点还是掉,主板有异响,后来发现不上cpu时不掉,不管先量了不下mos管电阻电容,都正常1907的供电,shutdown ,都有就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换 上去后能亮了,但是过了一会还是会掉电,而且插硬盘,一触发就会短路,现在不上硬盘了还是短路,这次更严重,裸点机,半分钟不到cpu供电芯片就会烧,换芯片不是会烧,但是外围电路还是不短路。。。。求解!

网友:
查别的芯片,更CPU供电芯片用一路电的

网友:
查别的芯片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   能听到CPU旁边的电感响声后掉电  电源IC 都加焊了 没用  CPU供电滤波换了没用,就等CPU到了试一试

网友:
说的真不清
CT3的不上cpu时当然不掉
你检查下是不是电感脱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