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笔记本···高压板上的指示灯全部不亮了·

楼主(2011-03-17):
    今天很倒霉···帮一个客户清理一台笔记本···X61的  兄弟们·也知道··这款机子很麻烦·清下灰·要把板子那些全部拆出来· 我拆出来清理了以后·装上开机·高压板上的灯全部不亮了··除了无线网卡的那个灯·可以亮··其他的全部不亮了·
              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我就纳闷了··这机子·拆的很小心··怎么一下子灯也不亮了··
       因为他急的用···所以我没有拿回来··也没有测量是不是高压板上的灯坏了··或者是屏线坏了··兄弟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帮忙指点下·······搞的自己现在要买配件给他换了····电压没有去测试···因为他忙的开会··

网友:
不用想了`屏线被你拆的时候列开了`

网友:
清理不应该坏保险,屏线口脱焊和屏线断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被你拆的时候列开了

网友:
俺, 是来学习经验的

zfx46 -1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屏线段了

网友:
屏线的借口先看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朋友有个X200  屏线都烧焦了,开机一块正常

网友:
灯少了一个电压,X61和T61都有有这个问题接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根线了,我上次碰到个那样的

网友:
屏线拉断了,很容易断

网友:
zfx46 -1

网友:
确定是屏线坏·
· 更换屏线OK``
谢谢大家的回复···指点··

网友:
遇到这款机子 必须得小心再小心啊 ,屏线让人无语

网友:
想起来就后怕 这个机器以前还没少拆过 幸好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种就容易屏线坏,还有可能照成暗屏

网友:
细心点就少出问题了。。都是拆机高手才把机器拆坏了。
新手基本没问题。哈哈

网友:
那就是把屏线扯坏了啊

网友:
X6的屏线坏的很多,可以接线

网友:
清理灰尘收几个钱啊?
赔没赔本?

网友:
这种现象百分之90都是屏线多,但也有可能是主板保险坏了

网友:
屏线断了,有一根是专门给灯供电的

网友:
X61还在保吗?如果在保的话就送客服啊!我昨天帮客户清灰的,电脑不亮了,一看在保,直接送到客户了

网友:
那个屏线是非常的脆弱的

网友:
X61以后清灰要注意了。

网友:
X60和X61的屏线很容易坏的,换一条吧。

网友:
以后遇到它,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真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