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求助高人

楼主(2011-03-17):
无法正常开机,每次都需要晃几下主板,或者把主板后面接的线都晃一晃,而且还需要很多次才能正常开机 。

具体表现是 ,有时候,开机,显示器无响应,主板“嘀 嘀 嘀” 间断性长鸣。

此时如果按着主板动几下,或者拽着后面插的线摇几下主板后 ,再开机,要么可以正常进入。要么还有种可能就是出现另一种问题,读主板信息的时候,读到扫描SATA接口信息那里,会卡死不动,按DEL键都无反应 。

这晃动过程中间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 ,读完主板信息,读不到系统引导程序,显示为找不到,或者说引导文件被破坏,而硬盘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系统新装的,可以忽略系统和硬盘问题)

多次摇动主板后 ,偶尔会有一次可以正常点亮进入系统。
但是进系统后一切虽然正常,但USB接口似乎也有问题,接U盘或者鼠标键盘都没事,但如果接MP3,MP4就会死机,类似好像供电不足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能修吗?

网友:
很可能是SB挂了,或者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请教阿华老师,SB是指什么呢,北桥吗?
像这种情况复杂吗,主板还值得修吗 ,芯片组倒还不算老,是C68系列的

网友(2011-05-01):
SB好象是南桥吧

网友:
南桥空焊了,加热试一下。

网友:
你换个大点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SB=南桥 NB=北桥

网友:
综上所述,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了,或者坏了

网友:
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要是还不行  就加焊一下SB

网友:
同意大家的说法,SB空焊,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