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17):
版号DK1
故障 掉电
机器接手 发现是2手机 多处焊接过,但是桥没动过!上可调电源无短路 待机0.01
按下开机键 电流到0.2 掉电!怀疑电没上全 待机的情况下 没有 3V 5V !多次触发的情况下唯一没出来的就是VCC_CORE!管理芯片是MAX1907
测开机条件VCC V+ VDD SHDN#  VEF
唯一不正常的事SHDN# 低电平!追RUN_PWROK
发现时RUN_ON VCCP_PWGD 经过与门发出来
实际检测RUN_ON为高电平3.3V VCCP_PWGD 低电平!其中VCCP_PWGD 分别是TPS5130Q22 经过上拉电阻R198 过来!TPS5130 没动过
先怀疑 Q22 拉低VCCP_PWGD实际检测 Q22 D级也是低电平 G高电平
电路图VCCP_PWGD Q21 Q22组合
发出的,要出高电平
必须是Q21 1是搞电平导通 Q21 拉低Q22G 截止Q22 是的3D3V_S0 通过R198 上拉!实际测试R221 两端都是0.13左右的低电平
也就是2D5V_S0没有发出!
追查发现2D5V_S0是由3D3V_S0经过U27转换的!
U27被人动过
测其32脚对地正常
按下触发 3脚有3.3V左右的高电平输入 2 脚没有2.5V输出
判断U27损坏,通过图纸V3000板子上找到一样的芯片
换上!按下开关键
上电
电流到达1.03 大概6秒左右继续掉电
经测试发现电压都出来了!
遂怀疑温控芯片导致掉电
实际观察开机风扇不转
理论上开机瞬间
风扇都会转下
于是短接U77 4 5
!发现
还是掉电!因为是DELL的机器
如果内存不过
也会掉电。于是上假负载
测电压 AD线
都正常!上诊断卡
机器直接读80 根本没反应!瞬间陷入思考中!由于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内存和硬盘!最后实在没思路了
决定换个CPU试看看
虽然intelCPU不容易坏
但是……!换了CPU以后
开机电流
还是到1.02V 压散热器
0.8V 掉电
但是这次掉电
很长时间才掉
应该是过热保护
同时DELL的那三个灯 0-1-1!常修DELL机器朋友都知道
是内存不过!内存是我自己的DDR2 533 应该是好的啊 AD 电压都正常的
诊断卡代码是A1 我试着压北桥
也是一样!我换另外一客户的 1G DDR2 667
触发
电流经过三次跳变
1.2A 同时三个灯
只有第一个灯亮
心里大喜
应该是好了
上屏 DELLLOGO正常出来了!没有硬盘
不能进系统测试!

网友:
该机器3V 5V是触发以后出来的
客户的CPU居然坏了!明天通知客户 不知道客户肯不肯修啊,NND检测出来 都修好了 要不修搞坏掉 收50块检测费!
风扇不转应该是CPU发热不大 CPU上面的散热片时单独铜散热 我没上散热片 一会风扇就转了!确定温控应该是好的。上散热片 很长时间风扇都不转。期间还摸过北桥 几乎没温度 差一点就去换北桥了
本来打算上传图纸和点位的 打包太大了 就不传了!

网友:
要是有图跟着LZ的思维一起走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追查SHDN#信号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那我来上个图吧

网友:
楼主,能不能透露一下DELL的指示灯的定义。。我QQ:97076818

网友:
就是,楼主还是给个DELL指示灯的意义

网友:
哈哈CPU给上家换掉了吧

网友:
嗯,学习了,前两天我有个联想的本子也是类似故障,但北桥附近有漏电声,无奈,没有示波器,放弃了修理。苦命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如果有图片对照就好 ,不管怎么说学习了

网友:
期待楼主续继上传好的资料

网友(2011-04-25):
期望能有更好的

网友(2011-06-14):
是换CPU后好了还是换内存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