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系统后进不去系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1-03-17):
我是个新手 最近做了几个系统有笔记本的和台式机的 做完系统都进不去 没办法只能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在做系统就好了 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怎么才能不用分区 就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有的客户其他盘里的东西不想丢失 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点评):
我装过不少系统了,都没遇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不会是你系统盘有问题吧?

网友:
你试重建分区表看看

网友:
1、修复MBR
2、重新激活分区

网友:
我就是重新分区后就好用了 可不可以不重新分区 修复后 其他盘里的东西会丢吗?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看看

网友:
谢谢 从建分区就好了 我是想问问 能不能不从新分区 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用了PQ类的分区了。没有激活。还有一个是分区表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用FDISK/MBR处理。那个没激活主分区的,激活就可以了。不一定对。你试试看吧。

网友:
谢谢了 我还是用diskgenius从新分区了 研究不明白

网友:
起不来 提示的是什么 你说的太笼统了,有的要是笔记本WIN7改XP的话会容易起不来,蓝屏幕什么的,你从分去也能好,还有就是MBR出错引导不了硬盘,一般MBR出问题会提示个DIM这个错误,你用DISKGEN 里面有个工具 重直引导的 你点它修复下MBR就可以了 这样修复是不需要动分区表的,就是其他的分区不会没数据也还会在,要是改系统起不来 那你进去看下是不是他前面有个隐藏分区,把那个删了在用大地的系统GHOST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diskgeniu 重写引导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DISKGEN重新格式化C盘··然后激活存盘下试试

网友(2011-04-28):
看了楼主的叙述,应该是WIN7换XP吧。
找一个XP原版的系统盘,进入到分区那里,将100M主分区和C盘主分区重新分区,之后再重装GHOST的XP系统就可以了。如果是新机子,没有什么数据,直接全盘分区更好。
另:有些品牌机需要更换硬盘模式,进入BIOS将AHCI改为IDE就可以了。要不然重装系统后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