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17):
首先说明一下,这块主板是技嘉给TCL品牌机做的,很有意思,待机就有内存供电,有时候能正常开机,能开机就能正常用,很多时候都是风扇转一下就掉电,拔掉CPU供电还是一样的故障,好像是保护了吧,强行加电内存,桥供电正常,不跑码,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先试换下北桥供电的MOS管...测S极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有一块 技嘉845GV主板是清华紫光机器上的  那个BIOS给我刷了   现在点不亮了  用的是技嘉官网上下的BIOS资料

网友(点评):
同道中人啊,我刷了技嘉给TCL代工的,也不亮了,杯具中

网友:
看看CPU供电MOS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清一下CMOS试试。这个主板掉电另一原因是内存供电引起的。强加电可测得内存供电不正常,换内存供电的场管后可解决

网友:
是不是U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U供电还是一样的,触发就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1.5V

网友:
掉电的时候查下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此故障.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一上内存就马上掉..我后面压南桥后正常...建议楼主压桥试试.....

网友:
这个板是上不上内存都掉电,怀疑IO坏了,可惜技嘉专用的,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