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内存维修求助

楼主(2011-03-17):
一块金士顿DDR1 512M单面内存颗粒 软件检测第3颗坏 找1颗换上显示全错 应该怎么搞??

网友(点评):
DDR1的注意焊接工艺,注意不要把颗粒脚给联锡。

网友:
没换好或是把金手指处理干净。。。

网友:
焊接不过关,连脚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

网友:
多练焊工用好的助焊剂

网友:
代换的颗粒首先要保证位数,容量,频率是否一致,颗粒是否是良好颗粒,其次焊工要过关,引脚有没有链锡,空焊,这些都做到了,自然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