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起这个管子,是三极管,还是场管,还是三端稳压

楼主(2011-03-17):
新手求解,谢谢啦,上图吧

再贴一张图 这个ICS 集成电路在ATX24插口边上  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上查了好久没资料

再看看,查查, ICS  ca532572  不可能是时钟芯片,因为主板上已经有一个大的时钟芯片了

网友:
从图子上来看,,边上有个大电感,,应当是PWM的MOS管
板子上有一样的管子,,拆一个同型号的,量一下就知道了!!
在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只有在同一块板子上找一模一样的管子,就有结果!

网友:
是场管,mos管

网友:
是场管,mos管 o

网友:
这个一板单桥主版,图上所标的元件,在主板的中央5/5分不在cpu左边,cpu左边是三相等供电的。图里有个大IC 是网卡88E1115。二楼的朋友说,同型号的量,具体乍看

网友:
如果没看错,应该是N沟道的MOS管,而且是上管。

网友:
mos管和旁边那个一样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场效应管,没错!

网友:
D408最好找一模一样型号的换
别找其他的代替
这个管子要是找别的替换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D408是不是标隔壁的什么东西哦?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mos管一般用在开关和供电线路中。。

网友:
跑着跑着,就迷路了,唉,另一张ICS 的集成块,谁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
前几年在广东一个电子厂应聘,主考提问:L和R在电路图中表示什么?我回答:L表示线圈,R是电阻。主考回答:错!应该是左右声道!我郁闷中!

网友:
另一张ICS 的集成块
我画的,ICS 哪张图是什么用啊

网友:
ICS的是时钟芯片

网友:
应该是场管和时钟ic吧

网友:
是个N沟道的场管

网友:
看到电感还有旁边的倒装管 ,应该是PWM上下MOS管.

网友:
是个MOS管是上管还是下管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上管的S级与下管D级相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师傅  说了都很详细    我修 就是随便拆了 往上装  但是没有分辨过是什么管  好了就好了 不好在换   谢谢 很有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个场管

网友:
跑下线路,如果中间引脚和线圈是直接连通的,一般是上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上下管怎么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封装样子,英文标号一摸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也有可能的哦。他跟你玩脑筋急转弯了呢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在主板上;个子大的都是场馆 ;三极管 在台式机上没有这么大的;这是最简单的区分;要分上下管;用表简单的测下;下管有接地啊;上管不接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主考是神经病的

网友:
应该是MOS管,ICS是时钟芯片,看你是什么芯片了,是VIA和SIS可能是个辅助时钟,是给内存提供时钟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