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

楼主(2011-03-17):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张ASUS P4P800-X的板子,故障是不显示,上负载没RST,这张板没有RST就修VGA供电了,换了管子OK,装上配件好了可以显示了,但出了LOG之后就重启了,本以为是电源都坏了,换电源,还是一样,最后发现接上串口硬盘就会重启,串口是直接到南桥的,测了其它没问题了,只好换个南桥试一试吧,花了二十分钟换完了,试机,还是一样呢!!晕了,只好把U与内存换吧,结果不行,刷BIOS吧,到现在只有板是客户的,其它都是我的,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帮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把硬盘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不是主板问题来的.

网友:
楼主没有换硬盘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的管子不符合啊  一样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