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15V产生电路故障求助

楼主(2011-03-17):
DELL 1536 15V产生电路故障求助,图中ISL6237 输出3V 5V已正常也可触发,就是不出15v,请各位老大解析下15v产生过程,以及检修思路,PD10 1脚5v alw 正常,3.3DL 无波形,15v alw处只有4.2v,
求助
DELL

网友:
用另外1个电源接15V进去的话,机器可以点亮

网友:
+3.3v_dl应该有波电容才能充放电,现在无波,是不是他所在的其他电路有问题在。。。。。

网友:
是升压电路
先检查PC189和PC191
不行的话可能是PD10和PD11的问题
还有就是会不会是+15V_ALW的负载有问题,把他拉低了

网友:
看一下PC189 PC191
检查一下PD10 PD11
再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15V_ALW的负载有问题,把他拉低了

网友:
找了个联想S10 的测了下,局部电路跟这个一样的,DL 3。3 确实有2V 电压,是方波,然后一路从二极管下来电压5V-7。5-10。-12-15 V完成升压,这样看来是6237 挂了,换个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感觉是芯片没有送波波出来

网友:
学习了,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楼主你到底换好没有啊,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看看PC189和PC191 PC187和PC190也看看

网友:
直接找个15v,就OK,如果找不到15V。可以找个19V一样可以,我已经实践过没问题

网友:
找个19V ,那机器用电池拉,就没19V拉,哈哈,已经定了心片,明天拭目以待把

网友:
换了个供电心片就OK了,已修好,DL3有波了

网友:
出15v 点线路出问题 查线路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