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华硕z99h装系统后重启进桌面,刚过了windos滚动条后就定住了,屏幕有背光,无图像,等大概半个小时才能进到桌面,进桌面后一切正常,各种系统版本都换过,内存硬盘也换过,故障依旧,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桌面

网友:
刚过了windos滚动条后就定住了
进PE正常不?
滚动条是加载驱动的过程,可能和某个驱动有关。你用MSDN安装版,安一个驱动就重启一次。看看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
装个纯净版或安装版的试试,然后一个一个的驱动装就知道哪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