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密码清除

楼主(2011-03-17):
求教:有一块东芝TOSHIBA MK8037GSX (80 GB)
硬盘开机就要输密码,专家们有什么好办法将密码清除吗?不要盘的数据,只要能进盘装系统就行了,请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在淘宝上问过人的吧?80块都舍不得人的还说别人搞不定,唉。

网友:
呵呵,是啊,先付钱,在帮你清密码。

网友:
如果有PC3000 (PCI)或UDMA版进入相应的专项模块就可以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