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显示器的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03-17):
      我这边有一个联想的显示器,lxm-wl19ah    开机亮下就灭了,搞半天搞不定,听别人说可以代换高压板,就想换代用高压板,但是我不晓得这个电源板上的12v和3.3v在哪里?至于那个地是接在哪里啊?随便接么???请问怎么接啊,我是菜鸟,最好能附带图片···

网友:
电源板直接代换,也是需要一点点基础的,,你找不到12V和3.3v 那就无法代换了,,,
其实你可以用表测量呀,,

网友:
    听人家说高压上全是高压,电源上是220v,所以我不敢测,给个思路吧,从哪里可以比较直接点测得····

网友:
要不是搞维修的尽量去送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劝你还是送维修站修吧!别为了省几个钱受伤了不划算的。如果你有一点基础倒可以教你。问题是你完全还是门外汉啊!

网友:
LZ看一下本人曾经的贴子,,,或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1351-1-1.html

网友:
朋友,还是慢慢来吧,先学点基础的电子路方面的知识。再说开机亮一下就灭不一定就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也会出现这现象的,不要盲目换,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就是啊,就是门外汉才要学啊,我就是想学呢,你就耐心的讲讲呗···或许我就晓得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灯管呢,这个可以确定了,上次有个维修的人给我的高压给拆了,当时没高压就没修,后来我买了高压条,想自己换上,就是不晓得怎么换,所以就来问问····不要打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怕,自己的坏了就算了,就是想了解下,自己明白了就好了,坏了没关系,死马当死马医呗···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只要死不了人,就说吧,我来实验·········

网友:
电源板是715G1899-1-L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一个高压电源的一体板,      pi-190dtlb    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一个高压电源的一体板,      pi-190dtlb    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型号·· ...

你对照一下电路,看看与这图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楼主上传个电源一体版的图片也许我们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就算纸上谈兵,现在连纸都没有怎能谈兵,

网友:
最好是正饭面都有,电源板往驱动板的那个接口正反面尽量来个特写,呵呵,

网友:
你最好是先去百度一下电源板的基本知识,才好说啊

网友:
就是直接把结果跟你说,也要一部一部的去教,说的那些只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连量,主供电,跟控制信号在哪,都不会量的,话,那就要在努力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
什么都不懂呀你,还要思路.学习之后才会有思路.

网友:
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接

网友:
特大电容不去量。有几个差不多模样的电容你量一下,就知道那个是5V 那个是12V了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得知道那个是接地。如果接地都不知道,那还是劝你拿维修点去吧

买个一模一样的电源高压板也用不了几十的,劝你还是买个原装的电源高压板吧

网友:
楼主生命只有一次   请珍惜     先学习电源板的基础电路再来吧  不然真的是太危险咯

网友:
再接再励,为我们找实例,谢谢啊!

网友:
偶看过了,走了

网友:
还可以加分吗?

网友:
这显示器灯光故障多一点,楼主何必呢

网友:
有点执着哈

网友:
我原来和楼主一样 换单独高压条测试都不会 后来慢慢看 劝楼主多看看论坛里的资料  还是多积累基础 才是王道啊  本人很感谢坛子里的坛友们的无私奉献 里面有很多资料还有很多朋友热情回帖帮我解决了好多问题 再次感谢你们

网友:
就是,就是啊、我就是在看坛里别人怎么说的呢·····

网友:
兄弟,弄吧,电不死你的,你找到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部分测,一般能找到你要的几个电压,有些板子上还标明了开关,电压,这些的,但你到少要一个万能表哈,不是让你用手摸,呵呵

网友:
电脑开机后,一直显示“图像设定,自动设定,屏幕优化中,请稍等。与维修站联系,好像说是更换电源板,不明白???

网友:
先去学习学习吧,看看人家怎么修的。要有基础,不要一步就想成功。如果思路不清楚,会修报废的。搞不好把自己电了。先去学习个三个月半年的。然后维修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故障十有八九是灯管引起的,原装板限流较好,通用板基本无视限流,建议还是换灯管保险。

网友:
丫的你就别祸害人家东西了。

网友:
现在我到是给改好了,但是关机白屏·····看了书上说是,要加个反相器,我觉得是不是找个开机后在出现的5v就可以啦?这个在哪里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和你一番见识,你一开始就会么?哼····拽个锤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不是灯管,现在是关机后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