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换北桥附图)

楼主(2011-03-17):
  一块845的主板记得以前收到的时候是客户插内存插反了,烧了个插槽.并且上单根内存走在读数据时就死机.当时判定主板问题,客户不修把电脑处理给我了!
  之后我想会不会是那根坏了的插糟短路给引起的呢.然后就把坏了的那根插槽给取掉了.去掉了之后没立即上内存的槽子而是试机!晕死居然不跑码了,而且有时候触发就保护了!加焊北桥无果!测得CPU主供电电感有40欧姆左右,数字表蜂鸣就会响了还有就是测的北桥周边的电容只有19欧姆左右,以前就总是以为有短路.实际是有很多板子都是正常的!当时心想以前换过次北桥都是杯具收场,手工值球!没管就被我拿来取零件!取了内存的电容,声卡芯片,电池座!
  今天无聊翻出,重新看带问题.经过试验每次只要没插CPU供电的12V都能触发.插了有时候就不能触发!检查CPU电路没问题!因此估计是北桥的问题!翻了下料板,有那个北桥了!想到换个呢!
  把主板上的北桥取了之后我量过处理器供电还是40欧姆左右.北桥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还是19欧姆左右!以前我老是被这两个地方的阻值误导!现在想起真是杯具!
  首先把珠子值好,值锡板感觉不怎么好用一吹就容易变形.这次就用的值锡板挺快的!过程:把北桥的焊盘先用烙铁拖下再用吸锡带!平了之后,在上面上层很薄的层焊油,不能多了也不能不用!我是把风枪风速调的4档 温度380度慢慢吹的!值好锡之后放一旁!把板子的焊盘如上清理干净!然后我也是上的一层焊油!之后芯片和板子对位!对好之后上土炮!
  待冷却之后,心想别杯具了呀!该试的还是得试!先上假负载!测电压正常!然后上U就见过了!看起来就是北桥的问题!这板子都不值钱了,但是我要的学东西!我觉得挺值的!菜鸟说的不对不好的地方希望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土炮上个图看看 有什么高明之处

网友:
我想请教你值珠,是不是用一瓶的那种锡球值下去的,还是用钢网吹起来的珠子

网友:
LZ深藏不露  这样的技术是算是菜鸟吗  谢谢LZ分享

网友(点评):
我真的是菜鸟 这种做熟了你们也能值球得 能成功不就看设备和技术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强悍,学习了。

悦颜浅笑 -5 兄弟,这话不能说的。

网友:
刚开始学,对植株还不是知道,但有印象了。多谢分享

网友(点评):
不用谢谢 我做的和他们比起 只是感觉微不足道

网友:
熟能生巧,做桥也是门技能..

网友(点评):
对的 那只是孰能生巧 没跑线路那些难

网友:
内存插反烧掉桥真悲剧,我手上也有几块上电保护或者不跑码的板子,一直也没修好很是郁闷

网友(点评):
菜鸟修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9857-1-1.html这个地方有我土炮的样子的,没特别的地方

网友:
图文并茂,用心了,不错

网友:
用的土炮还是3温曲的 牛

网友(点评):
呵呵 我的虽然简陋,但是想到是自己用一把手砂轮打造的似乎也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大,学习了

学习了谢谢了

悦颜浅笑 -5 彼此彼此了,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 用的好像是 10块一瓶的 用了钢网 然后把珠子给赶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用风枪能不能把北桥或南桥吹下来,再加上钢网和珠子给赶上去,然后再风枪吹上板子....?

网友:
我也想喊个。。用多大功率的风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的火吹风 有两个档的 可以调温

网友:
按这样单用风枪也是可以做的吧。

网友(点评):
不容易成功

网友:
电吹风叫火吹风?是吹头发的那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头发的电吹风啊?

网友(点评):
不是 我用的是 工业用的 热吹风

网友:
深有同感,以前也老是对19、40欧姆感到疑惑。

网友(点评):
是呀 以前觉得 那样就是北桥坏掉了 晕啊

网友:
不错不错,好少人换北桥,换南桥的就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知道了,1800w的那种两党土炮。。

网友:
换桥,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 请教你植球的工具和方法,别吝赐教哦.

网友(点评):
就用的值锡板 吹的时候用了列子压着 慢慢用风枪靠近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眼花了,那不是AM2的CPU

网友:
楼主厉害呀,既然说自己是菜鸟..

网友(点评):
真的 我是菜鸟 不谦虚 做桥那种技术 比不上修板难

网友:
楼主厉害呀,这个也能手工更换,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想 对一种事物的 追求 我们不应该只是维修上 对生活中的事情也一样吧 你需要去尝试

网友:
被楼主不舍不弃的精神感动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板也换北桥。我想楼主可能是再学习做BGA吧。不然这样搞有钱赚啊?

网友:
这种板要是做桥的话有点浪费珠子,修好能收几个钱呀!

网友(点评):
呵呵 朋友我都说了我是菜鸟 为的是学习 不是为了修好赚钱 这和掉鱼一样的道理 在乎的是过程 在乎的是 去做了 努力了

网友:
这样的技术都叫菜鸟,那我这样的技术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了。

网友:
LZ技术不错嘛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工具晒晒吗?还有你下部加温用的是什么?怎么控制温度???

网友:
电脑价格也便宜了,楼主的技术也与时俱进,直接用土炮换桥了!!!

网友(点评):
没的办法的 朋友 我也不想用土炮

网友:
楼主,把那个烧掉的内存槽是怎样去掉呢?

网友(点评):
用火吹风呀 很容易就下来了 也可以用850 只是就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