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笔记本按键盘故障

楼主(2011-03-18):
今接到一台联想旭日420M笔记本按键盘故障,据客户诉说,说安键盘任何一键都会强出网页有时弹出OutLOOK,初步怀疑可能是中了木马或者病毒,格盘装系统,装完过后,故障仍然一样,由于没有相同的键盘试用,本人怀疑可能不是键盘原因。那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导一下小弟,小弟在这谢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
呵呵,这是这台机子的通病。。

刷BIOS可解决问题。如果不想刷,把OE禁用或者卸载都行。

网友:
这位大哥,OE在那设置啊

网友:
在注册表里把OUTLOOK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经验

网友:
现在OUTLOOK就不会弹出了,但按键盘任何一键都会弹出网页,有时按一键会出现两个英文字母

网友:
还有这通病。

网友:
但按键盘任何一键都会弹出网页,有时按一键会出现两个英文字母

这个是键盘问题了。换个键盘试一下。。

外接键盘正常不?

网友:
外接键盘正常

网友:
又学到一种通病了```谢谢```不过楼主你刷BIOS了没``看来还是得刷BIOS来解决问题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