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60M 开机马上掉电!有3.3V 5V

楼主(2011-03-18):
联想旭日460M 开机马上掉电!有3。3V 和5V   按电源键 电源灯亮一下。马上就掉电了。 待机电流 0。01A 有时0。02A ,开机电流最多能到0.03-0.04 然后不到1秒就掉电..........小弟刚入门不久....求助中....请大家指点小弟一下!  估计是南北桥可能短路了..还是其它3.3V 5V电路短路了?

网友:
一般是因为某组重要电压没出来.....

网友:
再说明一下: 开机掉电后 3.3V 5V 会马上回来...而且再按电源键 能再开机.但是马上又掉电

网友:
一般是电压出不来的问题!~

网友:
电源保护,有漏电

网友:
先测有没有短路或者阻值偏小的,后继电压应该有没开出来的。

网友:
是什么重要电压没有出来。。。。。告诉一下啥。。。2楼和4楼前辈!!

网友:
看哈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0.02-0.04 还没到cpu呢,看看s5_on信号控制的电压稳定没有?

网友:
分组供电有的没出来,这个你要查,不能一针风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