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电流0.9A到1.4A之间循环跳动

楼主(2011-03-18):
这个是AMD集显的,南北桥显卡一起,上AMD的U,开机以后电流表跳变几次以后在0.9A到1.4几A之间不停的循环,拔掉内存报警,另外这个机子拔掉电池和CMOS电池插上外接电源都不会自动开机。 怀疑是桥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发去免费换桥了

网友: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4901-1-1.html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U確認是好的嗎?有過U壞掉也會這樣在 DV7 上,也是AMD的U 壞

网友:
AMD单桥板加焊桥  换U

网友:
显卡不过,加焊,或者跟换了。像这样的故障,本人提倡先加焊再说。

网友:
直接拿去免费更换了,因为没做过BGA,所以可以。 另外不觉得是CPU的问题,拔掉内存能报警

网友:
先加焊桥吧,最大可能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因为你的是三合一,只能作桥了,呵呵

网友:
这样循环跳变的是CPU 坏了,这机器刚开始我以为是桥,做过了是好了,过一天又坏了,再加焊不行,直接换CPU ,就好了。

网友(2011-05-16):
我也是一个问题  换U了 不行呀 u 不是完全一样 都是 炫龙  原机是  56    换了个 50  现象一样 不知 还有什么情况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再加焊桥

网友:
amd的u容易坏,不要仅仅通过跑电流和诊断卡来确定u的好坏,最好能换一个u试一下,当然你的现象百分之九十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2-06-27):
我遇到过一次,换北桥,

网友:
AMD 的 CPU 容易坏

网友:
先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u是CPU的简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