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格盘后如何恢复系统一例

楼主(2011-03-18):
       不小心格了客户的系统盘,原先客户的系统进不了,蓝屏,又不让重装。。。。

在确定系统文件丢失损坏的情况下       我要帮修复好系统,不能给他重装。。。
      有点麻烦,不过思路方法是有的,进pe,完整恢复原c盘数据保存为文件夹1放在d盘,ghost原版本系统装在c盘,上次就是我装的,所以我有原版镜像       重启可以进入系统了      扫描刚才的文件夹1无病毒     则可确认是系统文件丢失或损坏导致蓝屏进不了系统,         再进pe    剪下整个c盘文c件保存文件夹2放在盘,    再格式化c盘, 再复制整个文件夹一的文件到c盘,  再复制整个文件夹二的文件到 c盘    注意顺序最好不要反了       则原系统丢失的文件会被补上,损坏的会被替换,    复制完毕后重启顺利进入系统      与客户原来的电脑一模一样  看不到丝毫重装过的痕迹

网友:
好东西  申请加精!!

网友:
楼主所说进pe,完整恢复原c盘数据保存为文件夹1放在d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4903-1-1.html是指将原C盘所有文件复制到D盘的一个新建文件夹吗?

网友:
dan单纯的格式化,未被重写的还好办

网友:
的看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pe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不错,看了两遍,理解了3遍,算是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发帖  写的乱七八糟     其实就是覆盖替换法来修复还原系统

网友:
没有这样搞过,下次试试。

网友:
请问完整恢复原c盘数据保存为文件夹1放在d盘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嗯,还不错,我学到了。。。

网友:
真的很好,过来看看。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必须得是之前你装的系统~这点就麻烦了,之前不是你装的那怎么办呢,楼主有什么号方法呢?

网友:
依情况而定了

网友:
真的。。。很麻烦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