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黑屏短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18):
如图,1标注的是两个电容,在线测短路,2 标注的两个场管D极与S极短路,电容我已焊下来了,还是短,请问下3标注的那东西是什么,它本身就是短路的么???接下来是不要焊下场管再测,还有更简单点的办法么???

网友:
看不清图不过那个好像是电感GPU供电的对地两欧到五欧正常零欧或一欧不正常用拆除法一般贴片大电容问题 电源管理坏或者GPU短路!

网友:
半封闭式电感

网友:
你量的事不是显卡供电的下管,显卡的阻值本来就很低的

网友:
1 2 3的输出 不接地的一端都是相连的 如果小于2 大多都是GPU挂了 你可以拆了供电场管试试还短不

网友:
电感来的,兄弟不会这都不认识吧,阻值一般很小,可以看做直通

网友:
拆MOS管看是否已击穿    就可以判断是后面击穿还是全面

网友:
短路的两端加电看哪里发烫

网友:
其实最笨的办法就是量到哪里短路先拆下来再量。

网友:
是电感;测两脚是导通的;最好是把管子取下来测量其好坏。

网友:
在板上也可以判断好的

网友:
先拆图二的位置看看板上还短路么?再看看拆下来的会不会短路

网友:
老兄啊。那是电感,你是不是炒作啊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小新一个

网友:
芯片坏了呀!

网友:
一般短路都是PWM电路中上管或者下管击穿引起的,电容是一端接地,一端接在电路中,电感是由导线绕到磁极上的一条导线,显卡测短路是测量地与电感之间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点评):
说得有理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是电感。把2拆下来量量,一般上管爱坏。

网友:
MOS管在线测不好判断 逐一拆下来

网友:
楼主直接拆管吧...再量下,很多天过去了,没见楼主跟进进展情况...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对,最好对方法是翘起3(电感)的一端,然后量电感安装孔两端是不是还短路,GPU应该是G84/82级别的,阻值大于10欧属于正常,如果供电前段短路则是对管穿了的面大。

网友(2011-04-25):
MOS管在线测不好判断,拆下来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