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不了网。

楼主(2011-03-18):
今天早上,开机,网路连接百分百,宽带也连好的,就是上不了网,怎么回事呢。IP地址是自动
电脑

网友:
系统应该中病毒了!下载金山杀一下

网友:
IP地址是自动换手动设置IP

网友:
首先问问电信 呵呵 在去想自己的电脑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遇到超郁闷的事!就是刚刚用是好的 在装系统 结果网上不去了,我以为是系统 就ping了 结果打电话问问 想不到欠费了 是因为几天没交费了 恰恰这个时候停了

网友:
那天一个路由器 不能上网 设置全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电脑也是自动获取IP 路由器显示本地已连接 宽带已连接 就是上不了网 遇见两回这样的路由器了

网友:
上不了网产生的问题很多, 判断一下是网络问题 还是电脑本身问题。 IP, 网线, 插头,猫,是卜是中病毒了,一一排查。

网友:
到期不续费?^_^
我们这里一月40.

网友:
弄一个包年的,免得月月交费,

网友A:
你确定宽贷连接 连好了么 ,本地连接你可以不用考虑因为你是用猫上网的 吧,也可以装系统试试,我遇到过系统问题是认不到网卡硬件驱动的

网友:
指定个ip 就能好

网友:
不用路由器,,试试拨号能不能上网,,,

网友:
打10000号问电信。一般是电信的问题,我遇到过n次。

网友:
这应该不可能吧,应该是浏览器网关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吧
先试下能登QQ之类的么.
要不然就是欠费了?

网友:
中毒后DNS被改也会出现上不了网,例如QQ能用,不能上网这种表现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中毒。

网友:
查查INTERERT设置
有没错误

网友:
建议你重装下系统试试看看,

网友:
逐步检查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用一下,基本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这样检查:
1.直接用猫拨号上网,这样能直接确定是外线还是电脑或是欠费等 问题
2.或拨号能上,就接回路由器。看看能不能进路由器的设置页面。或能进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上网方式。
3.或还不行。试试换个LAN口,或是看看接在路由器上的其它电脑能不能上去。看看路由器首页的状态记录里面路由器有没有拨号成功。如果成功不能上网,那就看看电脑自动获得的IP和DNS是否正确,如果都正确还不能上。就开始  运行  CMD  确定,再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后重启电脑。再不行的话就换网卡了。
修起来快,还是打字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路由还是猫,我的路由过热也上不去

网友:
一:进路由设置好口令密码等,拨号看能否正常。
二:在上网电脑中,配置好网卡IP,填DNS。如不知道DNS,在路由状态里可以看见。

网友:
上不去网  就给拉网线的单位打电话上门维修!  给他们的钱不是白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