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视频换灯管,效果OK

楼主(2011-03-18):
        以前换灯管,按师傅教的办法,也可能是师傅的师傅的方法,要拆下灯管的支架,也就是U型槽,换起来较方便,但容易产生漏光,特别是角上,前几天看了网上的视频,是直接把灯管抽出来,昨天试了一下,效果十分完美。
        按视频的介绍,将灯管两端的塑料挡板小心地去掉,焊下连线,取出灯管,再将新灯管装回去,连好线,最后将铝箔纸贴好,试机无漏光无偏光。
        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动U型槽和导光板,所以不会漏光,难度主要在去掉灯管两头的塑料部分,而不能损伤到其它部件,更不能伤到屏角,否则就杯具了,需耐心细致,大家也可先用坏屏练练手。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最好将原装灯管两端的绝缘橡胶完整地取下来,再小心地装到新灯管上去,装好后基本跟原装灯管一样,我感觉它的绝缘效果比热缩管要好。
        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下,这种办法真的还不错。

网友(点评):
贴个网址上来呀。让兄弟们都看看。。

网友(点评):
朋友可以把原视频发上来吗,谢谢!

网友:
谢谢,LZ经验又来了

网友:
实践中得出经验和结论
谢谢分享

网友:
说得很好,不过去掉那个胶框可真得要小心点的

网友:
学习了。。改天去看看。

网友:
换灯光可是个细致活,弄不好就要赔客户一个屏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视频的网址发出来呀,我也想学呀

网友:
现在还没换过灯管,LZ那里找的视频呀

网友:
就在百度里搜就有,我看过几个类似的视频,内容差不多,昨天才试了一下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学习了,支持

网友:
不赞成这样换,后面容易出问题,好几个客户就是这样被人换过一次了,后来用的时间不长就显示暗淡了,这种换法如果没处理好很容易出问题,管用不久
我都是拆槽下来更换,小心点就没问题,时间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俺早就这样干了,不会走光的。拆槽工程量大,还不容易装上去,不注意变形了还走光了。

网友:
心细点就好噢,

网友:
我觉得看自己哪样换方便,顺手的就哪样换,我是觉得把U型槽拆下来太麻烦啦

网友:
只是知道这种方法但没试过,一般都是把槽拆下来,把屏面板小心取下来,把灯管上好试好再小心装上屏卡上边框,感觉还容易些,把面板放一边安全多了,装灯可以大大方方的接了,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我换笔记本屏灯管跟液晶屏一样的方屏把屏全部分解开换
一样的不漏光,很完美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取液晶屏的时候小心点,只要把它取下来
剩下的部件就无所谓了,怎么拿都行。

网友:
这样换效果是不错但风险比较大很容易弄到屏,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找张一样的碎屏把整个背光移过去。2分钟就搞定了又快又安全。。。呵呵

网友:
换灯管是个很危险的活,我换过一次吧屏给换坏了,结果赔了个屏,郁闷啊   正好借鉴楼主的经验换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好啊   我第一次换都换的蛮好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改天试试

网友:
LZ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