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可调电源检修笔记本

楼主(2011-03-18):
哪位大哥能详细说一下如何看可调电源检修笔记本的详细步骤。就是通过看电压变化,判断机子启动到那一步了?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是封感谢、

网友:
俺,也真正学习中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电流不准确呀,还得用示波器呀

网友:
那主要是经验啊,真不好说,有时候只是凭一个大概

网友:
我技术菜,还是不说的好,别误导了你

网友:
俺也想知道,给说说呗?

网友: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
看这个,可能能帮到你!

网友:
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1)
http://book.51cto.com  2010-09-13 22:30  唐学斌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我要评论(0)
        摘要:《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第4章维修工具的使用,本章主要讲解笔记本电脑维修工具--可调电源和测试卡的使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将掌握如何使用可调电源和测试卡来判断和分析笔记本电脑的各种常见故障。本小节为大家介绍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
        标签:电脑维修  芯片级  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
4.1.4  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1)
笔记本电脑在开机的时候,主板上各个电路的工作会按相应的上电顺序,逐一启动各个电路,在加电自检的时候也会按相应的顺序,因此在按下开关开机的时候,由于工作的电路不断地增加,电流会不断地增大,通过自检的设备不断增加,电流也会不断增加,当机器自检完毕,电流就会到达一定的值。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可以根据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值,判断笔记本电脑在开机的过程中哪些电路工作了、哪些电路没有工作、哪些设备通过自检了、哪些没有通过自检,从而找出引起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原因。
1.笔记本电脑在待机时的故障分析。
接上可调电源,不按电源开关,这时笔记本电脑正常情况下应该处于待机状态,电流非常小,正常的电流值在0.01~0.06A之间,大部分都在0.02A左右,极少数的机器可能到0.08A,可通过按开关确认。维修中常见的各种故障,可调电源指针会有以下几种变化。
(1)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瞬时增大、打到底
故障分析:电流表指针瞬间增大、打到底,说明笔记本电脑的主供电电路系统严重短路,如果笔记本电脑的主供电是16V,我们称之为16V短路,也就是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第一级电路短路,或是与第一级电路相连的部分有短路。
引起故障原因如下:
笔记本电脑保护电路中的电源口损坏,滤波电容击穿,稳压二极管击穿;
公共点后所有与公共点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包括待机电路,3V、5V单元电路,南北桥内存供电单元电路,CPU供电单元电路,充放电管理单元电路,液晶屏上的高压板供电电路等中的滤波电容、MOS管损坏。
如何找出故障点: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对地阻值;先通过三个测试点排除短路,第一点是电源口、第二点是公共点、第三点是各个单元电路的电感,逐一判断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如果第一点短路比较简单,查附近相连的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和电源口本身,一一排除。如果第二点公共短路,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公共点相连的电路多,电子元件也多;归纳起来是如下两种情况,一个是滤波电容损坏,另一个是MOS管损坏,这两个的分辨要通过测第三点来确定,如果第三点没有短路,那就可以确定为与公共点相连的滤波电容短路,如果第三点有短路,就要排查相应单元电路的MOS管,特别要注意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和降压的双MOS管。
联想、惠普的南北桥内存供电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滤波电容损坏较多,戴尔的笔记本电脑CPU主供电滤波电容损坏引起短路的较多。
IBM T4笔记本电脑1.25V产生电路的双MOS管易损坏。
(2)可调电源电流指针电流比正常值大,在0.08~0.2A之间
故障分析:电流表指针比正常值大,说明待机电流过大,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或待机电路本身有短路。
引起故障的原因如下:
待机电路本身微短;
需要待机电压的芯片可能存在微短路问题。
如何找出故障点: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待机电压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输出端的阻值不正常多为南桥、超级IO等内部微短路引起;如果输出阻值正常,则检查待机电路是否有微短路。现在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都是用3V、5V单元电路产生的,3V、5V作为待机供电,所以我们只要测3V、5V的供电电感就能判断待机电路是否有短路。如果3V、5V单元电路及前面的电路中有微短路的话,就不会产生3V、5V供电。
一般80801DBM的南桥微短路较多,联想旭日125若待机电流为0.08A则多为南桥微短路,IBM T4系列、R5系列若待机为0.2A则多为南桥微短路。
PC97551,PC87951的IO集成度比较高,集成了开机、键盘管理、电源管理;联想旭日125上待机0.15A,IO发烫,宏碁 4520 待机电流0.2A、IO发烫。
(3)可调电源指针向上轻微上扬,然后回到0处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主板上待机电路及待机电路之前的电路保护了,正常情况不会有很大幅度上扬,回到0处就说明笔记本电源系统保护了。
如何找出故障点:首先检测输入的电压是不是符合笔记本电脑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然后再检查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待机电路输出以及待机电路本身和之前的电路有否有短路的情况。
(4)可调电源指针没有任何反应
故障分析:在确认电源输入正常后,为了防止误判,按下笔记本电脑电源开关确认一下,仍然没有反应,说明笔记本电脑主板电路待机电路没有工作,也有可能是待机电路之前的保护隔离电路没有正常工作而引起的待机电路没有工作。
如何找出故障点:
检测笔记本主板上的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断路,然后检查待机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2.笔记本电脑在开机时的常见故障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之后按下电源开关,主板上的各个单元电路就会依次工作,消耗电流大的电路工作,上电比较明显,首先工作的是3V、5V单元电路,然后是CPU供电单元电路,供电系统正常工作以后,CPU开始寻址,调取BIOS资料后进入自检,自检时消耗电流比较大,从电流表上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次是自检CPU南北桥,第二次是自检内存,第三次是自检显卡。根据维修笔记本电脑中常见的故障,电流表指针会有以下几种现象。
(1)按下开关以后,电流表指针没有任何反应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以后,开关会产生低电平激发开机电路,开机电路会输出控制信号,控制3V、5V单元电路正常输出,电流表指针会上扬,指针没有动作就表明3V、5V单元电路没有输出,原因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或者3V、5V单元电路后继输出有严重短路。这种故障称为不触发。
如何找出故障点:第一步测量开关上是否有电压、开关是否良好。检查开关到开机芯片之间是否有断线,特别要注意独立开关板与主板之间的连线,开关板与主板之间的接口接触是否正常,可以直接短接开关的引脚,看看能否开机。
第二步,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拔下CMOS电池放电,目的是清除CMOS的错误信息引起的电源保护,这是索尼和华硕的机器常见的故障。
第三步,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测一下南桥正反面相连的元件是否有短路,测USB口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
4.1.4 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2)
http://book.51cto.com  2010-09-13 22:30  唐学斌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我要评论(0)
        摘要:《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第4章维修工具的使用,本章主要讲解笔记本电脑维修工具--可调电源和测试卡的使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将掌握如何使用可调电源和测试卡来判断和分析笔记本电脑的各种常见故障。本小节为大家介绍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
        标签:电脑维修  芯片级  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
4.1.4  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脑的常见故障(2)
第四步,检查集成开机电路的超级IO是否有虚焊、连焊、鼓包等,联想、惠普、宏碁、各品牌笔记本电脑常用的开机芯片组如下:方正、七喜多用PC97551和PC87951芯片;IBM T4系列、T6系列使用IBM PM、TB62501、H8三个芯片组合;索尼,NEC,三星多用超级IO H8芯片,神舟多用IT8510芯片。
第五步,检查 3V、5V单元电路系统本身,及输出后继是否有短路。
易损元件:
开机电路中开关损坏以惠普、联想的机器坏得较多。
开关排线断,多见于索尼S16C、26C、36C机器。
开关板接口与主板接触不好虚焊的典型代表是戴尔 D600、D500机器。
820801DBM类型南桥易损坏。
超级IO易虚焊,损坏以PC97551、PC87951、IT8510E为常见。
(2)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有上扬的趋势,然后回到0A处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后电流表指针有上扬的趋势说明开机电路已经有触发,已经输出控制信号控制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只不过没有能正常输出,电源系统保护了。注意如果可调电源限制到0A也会这样。
如何找出故障点:
第一步,检查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是是否有短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对地阻值即可获知。
第二步,检查CPU单元电路是否有短路。
第三步,检查超级IO是否有连焊、虚焊。
第四步,检查南北桥、显卡的正反面的对地阻值是否有微短路情况。
第五步,检查如果机器已经安装好,检查绝缘是否良好。
(3)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4A处停止不动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后电流表指针到达0.4A处说明3V、5V单元电路已经工作正常,但是CPU供电单元电路没有工作,所以要重点检查CPU供电单元电路。
如何找出故障点: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量3V、5V单元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测CPU单元电路供电电压是否为0V,进一步判断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CPU供电单元电路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CPU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易损元件:
CPU供电芯片虚焊:四边带引脚的CPU供电芯片如果没有打胶的易虚焊;联想旭日150、IBM R50、IBM R51用的CPU供电芯片ADP3205易虚焊;IBM T60用的ADP3207四周打胶不易虚焊。
CPU供电单元电路缺少控制信号、联想,惠普,神舟由于超级IO虚焊引起缺少控制信号的情况较多。
CPU供电单元电路缺少内部激放5V供电。
(4)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上扬至0.4~10A之间,又回到0A处
故障分析:按下电源开关电流指针先上扬又回到0A处这种故障称为开机掉电。
如何找出故障点:
第一步,先检查电源是否限流导致可调电源输出的电流不够而引起掉电。特别注意使用AMD CPU的机器,华硕、联想等机器对电流要求比较高,在确定主板不短路的情况下用原装电源进行开机测试;
第二步,检查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导致输出的功率不够而引起保护掉电;
第三步,检查3V、5V单元电路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引起输出带不动负载而掉电;
第四步,检查超级IO是否虚焊,引起3V、5V单元电路或CPU供电单元电路控制信号不连续;
第五步,已经安装好的笔记本整机,检查是否安装不到位或绝缘不好。
(5)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上扬到0.6~0.8A处停止了
故障分析: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6~0.8A处说明笔记本电路的3V、5V单元电路工作正常,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以及CPU供电单元电路也正常了。接下来检查信号、时钟、复位、CPU寻址,调取BIOS然后自检,重点检查CPU的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如何找出故障点?建议这个时候配合笔记本的诊断卡,看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诊断卡是跑代码,详情见笔记本测试卡的使用部分来判断具体故障部分。
(6)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8A处,向上摆动一次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本记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一次说明已经有一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第一次自检不过,所以要重点检查CPU、BIOS、南桥、北桥,建议这个时候配合笔记本的诊断卡,看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诊断卡跑代码用。见笔记本测试卡的使用部分。
(7)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8A处,向上摆动两下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两次说明已经有两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内存自检不过。
解决办法:更换一条确认良好的内存,检查内存接口是否虚焊,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重刷BIOS,更换北桥等。
(8)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8A处,向上摆动三次停止了
故障分析:这个时候需要外接VGA显示器,看看是否能正常显示;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三次说明已经有三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显卡自检不过。
解决办法:先检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相应信号是否正常,检查显卡是否存在虚焊,重刷BIOS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精讲维修笔记本时电流表的使用和电流表的不同数值代表的故障意义

专业精讲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我下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

网友:
下载了,说的挺明白

网友(2021-11-17):
电源只是直观  大致   最终还是要靠工具测试 找 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