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3 Wide开机一会死机

楼主(2011-03-18):
LENOVO L193 Wide开机一会死机电源5V,14V正常,灯不亮,用表测5V.14V时有时灯亮又正常使用了,两分钟左右又灯灭死机了。有谁修到过,是那的问题。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不好修,上次我基本上把能换的都换了,还不行,你可以换一下主电源控制芯片试一下,不然加一个高压条上去也比较方便

网友:
这款机器毛病不少,,,出现最多的就是高压部分和屏线,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灯管两头没加热缩管,容易漏电导致保护,厂家偷工减料所致。另外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白屏、花屏或不显。。。。

网友:
是死机还是黑屏呀?

网友:
LENOVO L193 Wide开机一会死机电源5V,14V正常,灯不亮,用表测5V.14V时有时灯亮又正常使用了,两分钟左右又灯灭死机了。此机问题解决.经过用香焦水清泻机板后烘干装机试用3小时。没再出显故障.谢谢各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