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短接绿黑触发不能触发主板

楼主(2011-03-18):
不接主板的时候绿线和紫色线都是5V,镊子短接后12V\3.3\5V都正常,插在主板上时候绿线只有3.26V紫色线3V左右不能触发主板,没修过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带不起负载,正常情况下接上主板都是5V左右的,不可能低以4V,检查电源的电容有否爆浆!

网友:
无表面爆浆现象

网友:
检查紫色线周围电容,无表面爆浆现象, 也要取下检查, 大部分都容量不足,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谢谢2位的回复,我在辅助电源旁边检查到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有些偏少更换后正常了,表面还是没有异常,好在有电容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