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开机,外接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1-03-18):
又是明基T131这鬼机子,接上外接电源有充电电流0.24A(拆去电池为0.01A),能正常开机,但拨出电源用电池开机没反映,这个什么搞?郁闷ING

网友:
电池的时候能触发吗。不能就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接电源适配器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
测电池好坏,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这个查充放电电路嘛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用适配器开机后单用电池能正常供电吗?要能查下电池放电电路吧

网友:
刚修了个充电电流是0.2几的,触发掉电的机子, 是8724的问题,  哈哈, 换后充电电流去到近两安,

网友:
电池确定ok?装上电池的时候量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电池坏的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