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已经很筋疲力尽了

楼主(2011-03-18):
最近买了一批笔记本内置 无线网卡 带蓝牙Bluetooth装置 MINI PCI
但是找不蓝牙驱动
求高人,我已经很筋疲力尽了

蓝牙芯片上写的
BluetoothBC01B-USB
LBMA2U3AB1-004
006057FDE609
F43031524

isl3874AIK是什么芯片啊

悬赏30分

BC01B-USB
蓝牙芯片型号
找不到这样的驱动,不要说,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了,用了很多边 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设备号发出来吧,要不也帮不了你.

网友(点评):
都没发现这个蓝牙设备,哎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都试过么???号要发出来看看```

网友:
到华硕官网下"L4000L"的无线试下.好像那不是蓝牙,是红外吧.

网友:
到华硕官方有用吗,他说买的一批网卡,去官方应该不行吧

网友:
很少有无线网卡和蓝牙做在一块板上的,

从设备管理器上看,根本就没检测到蓝牙模块。

你要确定这块卡上真的有蓝牙

网友:
经检索,你说的isl3874AIK是
无线网卡芯片,wireless lan controller

网友A:
把驱动下载下来,后强制性安装。

网友:
BC01B-USB
蓝牙芯片型号
找不到这样的驱动,不要说,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了,用了很多边 了

网友:
用那些自动上驱动的软件试了没

网友(点评):
实验了,不行哟。驱动人生,驱动大师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或许可以自动安装上的!

网友(点评):
装了萝卜等系统,都不认。小厂的网卡,哎

网友:
能恢复出厂设置吗,可以的话恢复一下

网友:
把你没有上到得驱动的ID号发给我,我看看可以下到不,右键单击打感叹号的,再点详细信息,

网友:
谢谢,我实验下了,你这个可以搜到无线网络了
但是没有蓝牙,我也得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下载下来,后强制性安装。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驱动,没有驱动。不是装不上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