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无VTT

楼主(2011-03-18):
  此板VTT电压由RT9202产生,RT9202脚位电压为:1脚8V;2脚0V;3脚接地;4脚0V;5脚5V;6脚0.27V;7脚3.9V;8脚0.5V。
   正常值应该为:1脚6.92V;2脚3.1V;3脚接地;4脚3.4V;5脚5V;6脚0.8V;7脚3.9V;8脚1.5V。
  我手上有另一块对照的。
现在是我把好的RT9202换上后还是这样。没思路了,请高人指点。
注:MOS管拿下来量过了,正常。

网友:
参考你所发的两种数值,VTT应该是0.5V属于偏低,检测9202的第1、5、7、8脚的外围元器件

网友:
对,应该检查下外围元件,应该是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改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BOOT脚电压偏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点评):
BOOT脚就是自举升压端,一般在9V左右。主要检测6脚和7脚的外围器件

网友:
郁闷了,把9202边上的电容都换遍了,电阻量了也正常。BOOT脚电压变成6.4V了,然后2脚变0.1V,4脚变0.16V了,输出0.53V。还是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