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顶星845,CMOS不能保存主板,

楼主(2011-03-18):
    客户拿来一块顶星845的主板,说每次都要按F1才能进系统,时间也记不住,在别的电脑公司看过,换过电池,故障依旧。打表,电池没有电,取下电池量却有电压,又把电池按上,用表量,没有电压,用力一按,电压来了,好,找到毛病了,取下电池,看到底片上有绿锈,用手术刀挂掉,上电池,在RTCRST跳冒出量到2.5伏的电压,故障修好,很简单,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想到:是不输出或者是充不上电,查下供电电路或者输出电路~

网友:
我一般量座子的引脚

网友:
嗯,修板子观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电池座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常见的故障 一般都是CMOS电路引起的

网友:
CMOS电路问题!同意7楼所说 一天要是多修几个这样的板 呵呵 发啦 而且轻松

网友:
嗯,学习了,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2016-08-18):
观察很重要绿绣导致电池座测试内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