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无待机3M5M

楼主(2011-03-18):
测MAX1631待机VL5正常,REF2.5V正常,7脚28脚无开启电压,测PWH4的43脚无电压输出,测TB62501输出PWH4工作电压3SW,正常,测PWH4的25和26脚RC震荡无电压,已经更换PWH4,RC震荡电容,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压肯定有的啊,TB都已经输出3SW电压了,总开启电压也输出了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面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进过水还是怎么的 这几天修到过IBM无待机的板子都是进水 有断线 或者是元器件不稳定的了 楼猪可以从这些方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