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ELL 显示 问题

楼主(2011-03-18):
请教下DELL D430 开机看不到图像,等到欢迎界面的时候图像才出来。而且是不是全屏,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怎
么修 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先别盲目的高显卡,先从屏查起码片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bios设置一下,我不 知道是那一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不过是台式机!!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加焊2次了都不行

网友:
这么多回答,我也谢谢了

网友:
显卡加焊2次了都不行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

本本没有自动调整的键。。

网友:
外接正常  而且进系统里面用都正常 就是 不能全屏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外接正常,屏的看看总线!!还有屏的EEPROM

网友:
驱动会不会有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故障就是系统的屏总线有问题导致不能够识别屏,才会出现默认的输出正屏的模式!!!你做显卡做到板子报废也没个球用!

网友:
楼主你搞定了么```重做系统``换芯片都不行么???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的法子。。。

网友:
屏线看一下,遇到过屏线问题的

网友:
屏线也注意下
它也能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调一下分辨率  不行再做显卡

网友:
进VGA模式可以吗?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本?

网友:
屏上的码片换过没啊

网友:
显卡换一块或者屏换一块试试

网友:
估计是屏,,我遇到过,,

一朋友的朋友拿来的,  说是在别人那刚换的屏,不久,,

外接可以进BIOS  内屏其实也进了,但是不显,,也是到欢迎使用才显

网友:
进PE,进BIOS界面也是这样吗

网友:
好奇怪的现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哦!
你是不是在BOOT文件里加了 /NOGUIBOOT 的参数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两个问题类似的,我在索尼的 C11C 里面遇到过两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进系统显示一部分(那楼主发的现象一样,但是是屏暗。) 纠结。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没碰到过,路过此地!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个本本,他是开机进系统就出现右边五分之一的黑屏,师傅说是屏的问题,但那人却没有修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  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屏有问题吧,显卡驱动搞好了没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BIOS也刷过了。 后来客户没修,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望楼主把结果写出来

网友:
屏线的问题,换一根屏线萨,DDC数据出错,导致屏的分辩率为默认800X600
就是屏的码片的2根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刷屏试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貌似是屏不兼容的事  换块屏试试吧!

网友:
如果BIOS里的设置 屏 屏线  密片 显卡都没问题的话,那就刷BIOS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了,或者是驱动没有装好,你还是先装一下驱动,在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