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这有一台奔三的SDROM,怎么检测内存颗粒的好坏呢

楼主(2011-03-18):
内存不知如何检测、也没有专业的设备!芯片是:马来西亚产的,B15H  0043 S88 5212E85BTTA6 PC100-222-6 有没有哪位大哥认识的呢?奔三的机器主要是存在内存不兼容的问题、我用别的SD的内存换上去之后就蓝屏、他就死活认住原装的内存了~擦!
=======================================================注:
此机器为富士通一体机 奔3    FM 6800

网友(点评):
内存太老,没有研究的价值. 买条好的才10-20,不要为这些淘汰的垃圾内存浪费时间.

网友:
用微软的内存测试软件进行测试,一般的工具光盘上都有(dos状态下)。

网友:
可是一插到机器上就蓝屏的哦~

网友:
内存测试软件进行测试,一般的工具光盘上都有(dos状态下)。

如果测试还是不确定那颗,那么你就把有的颗粒对调一下,在试试。

网友:
如果实在没法测 那就只能靠猜了,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想针对这种机型学习一下、毕竟研究的机会不太多!我主要是想破解兼容的问题

网友:
纯属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