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2788 问题

楼主(2011-03-18):
佳能IP2788   打印时出现 墨盒没安装好的提示   重新安装N次后  出现同样情况   求解 。。。

网友:
是提示墨盒安装不到位吧。。。你换原装墨盒看下。或者是墨盒校准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墨盒  是原装的    才买  几天    用了 3天 就才想 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打印机的 参数http://product.it168.com/detail/doc/419209/detail.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