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3-18):
   昨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F40A的机器)。当着客户的面接稳压电源、待机0.05A、 按下开机键,不触发、于是就报了300大洋、、客户很爽快答应了,他另一直强调一个问题,一定要给我修好啊!!! 我就忽悠了几句把他打发走了。很快就拆机。拆完了。感觉没上面痕迹。桥也没被动过、很好,看反面。CMOS电池被焊过。电池被拆下来过。由此可见被修过!!(当时就冒汗了。修过了的肯定动过手脚!!!)心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然而看待机0.05A一看就知道不正常。此机器是仁宝代工的,这样的待机要么就是B+短路了,或是保护了。测了下3、5V没有!  然后就顺着电源接口测MOS管。VIN出来第一个PQ9两端有电压、出来PQ10输出有5.4V左右。心想短路?  打了下对地值500多欧,正常啊!测G极18V多。不正常。随之往下查。AC_OFF#、PACIN、ACON。这三个信号 AC_OFF#应为高,EC发过来的。把PD12钳止在高电平上。PACIN、3V多,正常,就剩下ACON了。  查到图纸是PU1B发过来的。LM393。 5PIN的电压不正常。0.几V。  5PIN是通过PR25、PR18、两个499K的电阻分压而来的。找到两个电阻量了下正常啊。打了下5PIN的对地值,也正常啊。在通电测PR25、PR18的电压时候,发现PR18 1PIN没有电压。打了下阻值无穷大、嘿嘿。故障找到了、与B+之间断线了。 找了板子上最近的B+点,飞上一根线,好了。通电测试,哈哈、待机0.03心想正常了。300大洋到手了、按下开机键、依然不触发!!心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是深渊。悲哀啊!不愧是二修机啊。中午了,吃了份面条、饱了。抽了只双喜。又继续。查触发电路、、按下开机键,EC有跳变、 EC的供电、EC-RST、时钟也有了。就是没有发出给SB的开机信号!!心想换EC?? 看了下这板子的图纸首页,BIOS也参与触发了的啊?? BIOS??就在板子上找BIOS。找了老半天没有找到。撕开那黑纸,哈哈找到了。一下楞了!!BIOS被焊过,心想上家肯定刷了BIOS,还给隐藏起来!! 可恶的家伙。 马上在论坛上找了下F40A的BIOS,刷上去,按下开机键。哈哈,联想的LOGO出来了。300RMB到手了。到此结束!!
  第一次写帖子:写得不好!!高手们别拍砖头、、

网友(点评):
我不会看图纸, 以后多多的帮忙咯 加你Q号吧 304853058 {我的} 我还修相机,显示器·· 需要联系咯

网友:
     还挺不错的哈。  给点分鼓励。

网友:
    哥是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觉得还行的给点分!!没下载分!!

网友:
    自己顶一下、看了都不回复。!!!写着没意思? LA-3061[1].HGT30(联想天逸F40A

网友(点评):
兄弟,不是不回复呀,是不敢回复呀,顶的不对就算灌水呀,有人给你加分就说明认可你了,辛苦了,也给你加点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不给点分!!

网友:
不错,别人修过的一般很难

网友:
此贴必火

北京的狗很笨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想了解一下做为二手机的一修机的工程师不知是什么原因放弃维修的,1,难道是没有图或是不会看图纸,这应该是占一部分的,再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2或者是没有编程器,,,

网友(点评):
那BIOS程序肯定是一休哥搞的。

网友:
呵呵  大哥们都是修机的高手啊

网友:
每个人都有缺陷吧,我师父不看图纸,基础特好,接手的都是别人修不了的,和进水机,但是软故障就连系统都不会装

网友:
即然被别人弄过了的,应该多报点价,亏了啊。

网友:
又是仁宝 的点火回路。。楼主经验不错。。

网友(点评):
过奖了,我就是没什么经验。出道没多久。 美女加点分吧。

网友:
修的挺好,顶一下!另外问一下仁宝的待机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在0.03-0.05那样子的。F40A F41 都是0.03正常时候。 不给我加分?

网友:
楼主真历害。写的真好。。。

网友:
这台bios有参加开机吗?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是挂在EC上的。参与触发的。  如果挂在SB上就不参与触发。   我的哥哥,还是给我加点分撒。分那么多。别小气。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你的思路,用心了,

网友:
楼主中午吃面条,太艰苦了吧。像你这大师级别的。中午咋也得吃个排骨什么的,还双喜,下次抽中华。

网友(点评):
有面条吃就不错了,现在维修越来越不好做了。 个人原因,爱吃面条。 烟、近段时间打算戒了。

网友:
写的蛮好,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