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EVOC w191vd 显示器 显示:超出频率限制?

楼主(2011-03-18):
一台研祥EVOC  w191vd 显示器  ,进系统后显示 “超出频率限制 ”后 接着就黑屏了,按显示器的开关按钮 重新开关后 显示一下 然后就又“ 超出频率限制”黑屏了!排除了电脑主机显卡问题和设置问题,换到别的电脑上也是这个故障!请问大家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把你主机频率设置刷新频率为60Hz 试下, 如果主机正常,可能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把频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