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M350S怪事

楼主(2011-03-18):
之前修到一台神舟M35OS,故障时大电流,查到U供电的MOS管烧了,换了一个,用不到一小时又坏,全部的管都换掉。没事了。给客户用不到一个月。又烧了。总是这样反复,查不出问题来。请大家帮忙分下下
问题

网友:
驱动IC的反馈补偿电路有没看看,或者直接换个驱动IC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下经验

网友:
滤波电容和吸收电容测一下,适配器电压稳定吗

网友:
是不是在电池接口那边那个管子???

网友:
查不出电路问题。总是感觉机子在运行 U发热过大。拿个U换了。用了几天也没再出现问题了。难道就是U 造成这个问题的?想不通

网友:
他原来是什么U啊?换了什么U好的呢?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