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on 1980打印有条纹

楼主(2011-03-18):
一台CANON 1980的打印机打印出来有条纹如图,墨盒是原装的新换的吸墨榜是刚清洗过的吸墨也很正常,墨盒换在别的机子上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出这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调一下打印质量吖,用高精度照片打印模式,但很快就没墨水了。

网友:
把头架和排线一起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咯

网友:
先做个打印头校准吧

网友:
打印头校准试试

网友:
打印头校准过了没用

网友:
没用???墨盒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上过连供的爱出这现象

网友:
好象和漏气有关

网友:
调一下打印模式,不行的话换个墨盒。

网友:
打印机里面有一个透明塑料定位条,可能是脏污了,你用干棉球占酒精轻轻擦净,估计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
另外你的图太小,看不清,如果上述方法解决不了,发张大图我看看。

网友(2011-04-17):
谢谢了都试过没有用让客户换了台机

网友:
初步判断有干扰。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喷头和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