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器件不知道大家认识不

楼主(2011-03-18):
X501  X401 这个是不是保险啊 ?

网友:
发个图片啊 楼主或者在那个电路中的原件啊

网友:
好像见过,有必要的话,先把电路理一下,看它在上边起什么作用,如果没什么用的话,就不管它,有时不需要了解那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X 表示晶振

网友:
X:代表:晶振

网友:
应该是自恢复保险,过流时发热,电阻变很大,电流正常后,又恢复接通状态。

网友:
X是代表晶振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X.Y都是晶振的意思好象

网友:
X.Y好象是晶振吧

网友:
晶振看下不认识么!

网友:
楼主   弄个图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晶振吧,楼主发个图上来好分辨~

网友:
没有图不好判断啊...期望楼主发个图片过来看下...X如果两端出可能代表保险...一端出代表晶体.

网友:
不发图片,也不说什么形状颜色,怎么回答你?有可能是保险或压敏电阻。

网友:
没有图片或者图纸,这样好分辨呀

网友:
yes .是代表晶振的意思。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我在联想的品牌机带的全汉电源里见过一种圆形的保险丝,上面好像标的楼主说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