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声音

楼主(2011-03-18):
M100没声音外接也没,装过系统驱动不行,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要是驱动装了不行,那只有声卡电路有问题了,要折开看一下

网友:
要是驱动装了不行,那只有声卡电路有问题了,要折开看一下,有条件的话把声卡芯片换一换试试

网友:
如果无法识别芯片型号  那大多都是芯片坏了  如果能识别到的话 可能是声卡附近的晶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