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7F79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1-03-18):
插诊断卡,接电源,诊断卡跑过C100. C304 2625 2B2R 332E 5250 最后跑到7F7R 按理说,跑马是没问题的啦, 可是显示器怎么就不亮呢 , 确定显卡是好的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 别的 芯片的显卡 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拿个别的显卡插你版子上看亮不,如果用别的显卡亮的话那说明还是你显卡的问题,显卡主芯片虚旱,要是换了显卡也不亮就加旱北桥

网友:
我怎么看你那是台式机啊,如果是台式的那就好办了,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独显的,没有集显,我用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
   独显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的事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已加焊。故障依旧,。。。。。。  跑得码完全一致。现在呢 还有什么招吗
PCIE插糟的供电和阻值怎么测怎么打

网友:
应该没有掉什么电容电阻把。。。。。 郁闷
   搞得一天都没心情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pcie供电

网友:
pci e 供电哪里测 桥已经加焊无效

网友:
也可能是显示器的事,我曾有客人二次拿主机耒,都跑到7F,按F1便进入系统了,根本没坏,可他回去还老说黑屏,我叫他用另个显示器试试,OK!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个pcie的打直卡测

网友:
你确定显卡 和显示器是好的,那问题就出现在主板上,1.清洁显卡插槽2.换块显卡3.仔细观察显卡槽和北桥旁边有无断线掉件4.北桥空焊或坏

网友:
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