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把IC电源管理芯片各个引脚的定义说出来

楼主(2011-03-18):
图上IC电源管理芯片各个引脚的定义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
来看看,学习

cqlgdn -10 灌水

网友:
1脚脉宽调制端1
2脚脉宽调制端2
3脚地
4脚下管驱动控制端1
5脚供电输入端
6脚功率接地端
7脚下管驱动控制端1
9脚上管驱动控制端2
10脚自举升压端2
11脚自举升压端1
12脚上管驱动控制端1
14脚主供电输入
8脚和13脚接电感输出电压端,具体定义我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如你所说的,但这IC,那个脚正常下才会有上下管的控制电压输出呢,我现在下下管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这个IC坏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换一个试试~注意:在DC-DC电路中不能拆IC和下管通电。

网友:
VCC    供电电压输入端
PGND   功率电路接地端
PWM    脉冲宽度控制信号输出端
BOOT   自举升压控制输出端,外接升压电容
PVCC   功率电路电压输入端
UGATE  上端开关管驱动控制信号输出端
LGATE  下端开关管驱动控制信号输出端
PHASE   电感电压相位检测输入端,外接电感
先把这个芯片换换试试吧。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在那个地方可以查到.我碰到这些,就晕了.

网友:
这样的简单问题还来考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书店买了2本笔记本常用芯片说明一书,都是中文解释,PDF上都是英文,很难看明白的。你到书店看看有没有卖的,每本书在30元左右。有个英文网址:www.ic3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