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丁7300GT 少了2个供电芯片,

楼主(2011-03-18):
丹丁7300GT 少了2个供电芯片,

网友:
8脚的 应该是apw120或RT9214之类的

网友:
嗯 确定是RT9214了 找坏卡上面对照的

网友:
晕死  不是9214     9214 没电压

网友:
别乱找.小心飞.........

网友:
有的是本来就是没有的 你要注意了

网友:
应该是RT9214

网友:
确定好才能换了,要是打算不要这卡的可以马上上,随便上

网友:
不确定 只能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大哥,你可别.
一个一个乱试不是乱来吗?
把引脚连接线示意图发个过来看下.
7300卡很多后面8脚是空的,14短,78短.

网友:
这可不能乱试
小心炸飞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