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915 跑E0!!!!!

楼主(2011-03-18):
今天修客户一915主板,不插内存跑C1 ,插上内存跑EO ,测供电2.62v ,上啦1.32v,时钟1.14,系统总线3.35. 觉得时钟不对,压过桥,无果! 求师傅们给个思路!!
主板

网友:
上善若水929
的帖子
应该还是北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915的板子北桥温度特高,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北桥加焊了 不行。

网友:
换个IO,刷个BIOS。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过没,

网友:
换一个IO我修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内存不支持,如果是2带的换个800的试试

网友:
拨拨内存槽看是否氧化 加焊上拉排阻,看看内存到北桥之间是否有掉件断线,

网友:
估计是533的 不支持667 800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换 内存 量量AD线 查查北桥工作条件 正常的话刷个BIOS 换个 I/O 不行就换桥试试了

网友:
同意13楼的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E0 抓不到内存SPD 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可能会好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同意刷BIOS,不行的话,别费劲了,这种三线板子不值得修。烂板子!!!

网友:
楼主还是多换几块不同频率的内存试试 我遇到过一块板子只能上533频率的 搞半天

网友:
上善若水929
的帖子
内存的时钟可以打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