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00掉电

楼主(2011-03-18):
   电压全部都有  电流上到0.9A后三四秒钟掉电       CPU也没有问题      请问大侠们该查那里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不行可以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cpu 供电容易虚焊  加焊一下   我收就有一个 掉电的    加焊cpu供电芯片业不行  加焊EC也不行  可把我难住了

网友:
华硕的显卡有问题就会掉电

网友:
我今天也收了个华硕A8M掉电,

网友:
跑下码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有跑吗卡插槽的吧,看下跑那了。。如果没有,看下CPU座后面的电容和内存周边的元件有没有问题。这个机器好像到0.9是显卡都没有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