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驱动板问题~愁愁

楼主(2011-03-18):
刚收了一个AOC 22的液晶 插电源没有电 发现开关线掉了 然后拆开检查电源板发现保险和桥式整流坏了 换掉通电检查12V,5V都有 想的好了  装上检测还是不亮 指示灯也不亮 按上开关5V信号也有就是不亮 愁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12v 5v电压正常, 测下按键板电压3.3v(或5v)电压是否正常, 驱动板坏也不开机

网友:
电压全部都有了,会不会是程序坏了呢?

网友:
高压部分不工作也是不亮的,驱动板坏也是

网友:
你换一下25lv010,或24c系列的,冠捷的程序有两种芯片。如是有25lv那就是它了,一般mcu不会TSU的mcu吧?

网友:
如果是程序问题可以找我,我可以给你,你把对内机种给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