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945gct-m2南北桥1.5V电压变成0.6V?

楼主(2011-03-18):
今天接了几块这板,  有一块是这样的南北桥1.5V电压变成0.6V. 确定内存的电压正常。
电源IC为RT9218., 改换的都换过了。
以前遇到好几片都是这样南北桥的电压1.5没起来, 都没修出来。 感觉这板是通病,
希望修好过这板的人帮忙看下 ,(灌水的就算了)  最好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是哪个小三极管,哪个电阻坏?
修好的话,本人也不是没良心的。请你喝喝水啊,加加分啊, 什么的哪是免不了的。小的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你测下北桥那个MOS管的控制极电压有没?如果没有换控制极那个驱动芯片。我修好过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你喝水了。
板子被我师傅修好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天有人发帖,  你看下就知道了。
暂时保密。
不好意思,

网友:
兄弟啊,建议你看看图纸把。。。换完ic和场效应管不好就是取样电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那板子在我师傅那里修好了。

网友:
换完ic和场效应管不好就是取样电阻了

网友:
内部交流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维修好
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点评):
明天,蔡兄弟发帖,到时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取样电阻怎么看啊??我有张板没CPU电压。。换了电源IC还是没有。。

网友:
呵呵还保密啊 ,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你没有修好的时候,兄弟们都为你出谋划策 你现在却来各保密

网友:
个人感觉RT9241的分压调整电阻。有一个电阻出了问题了。自己查找下  RT9241影响G极控制的话 外围条件只有分压电阻出问题、重点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那个意思,  只是主板被我师傅修好的啦。
人家说明天发帖子的,  只是迟些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 先恭喜你了
   对主板上小小的如同蚂蚁似的电容啊电阻啊 很感冒啊,不知道怎么区分他们啊  ,板子上的电容案例是不是应该2头不短路的,不摘带板测可以么

网友:
应该换rt9241就好了。

网友(2015-08-28):
换MOS和芯片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分压取样电阻阻值变化引起。

网友:
原来版主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样我就安心了,继续学习,佩服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