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500P写48脚的芯片用什么型号的座子

楼主(2011-03-18):
请问一下500P写48脚的芯片用什么型号的座子,我买了一个不能用,写29LV800ATV 编程器的软件上说是SB247 B4806网上只有SB247或者SA247 B4806请问该用哪一个谢谢

网友:
不知道和580U通用不,580用的是SA247-B00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清楚了,没有座子试

网友:
一个厂家的应该通用的,你打厂家电话问下

网友:
有48脚的BIOS???